华硕板号X455LD REV2.1 KB9018程序备份

楼主(2016-11-02):
华硕板号X455LD REV2.1 KB9018程序备份
编程器读出的。

网友A:
这个机器不需要程序,直接换个新的EC上去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需要程序,直接换个新的EC上去就可以用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需要程序,直接换个新的EC上去就可以用

你确定这个不需要程序?你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需要程序,直接换个新的EC上去就可以用

再请问ASUS X455LJ REV3.1主板的KB9018QF需要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问ASUS X455LJ REV3.1主板的KB9018QF需要程序吗?

不需要程序,直接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个不需要程序?你怎么确定的呢?

我没有刷程序直接换了个EC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7-01-07):
这个到底要不要程序的啊?

网友(2017-09-23):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经测试楼主的程序有问题,能触发但是不显示,之前的还可以显示,就是电池不能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