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键老是有响声

楼主(2016-11-02):
平时按着home键时老是感觉有异响。感觉很是不舒服 。是不是里面有脏东西还是怎么回事。需要打开清理一下吗?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拆开清理可以试下  不过要注意排线  不要搞断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HOME键 卡住边缘了! 没装对位!

网友B:
你可以打开清理一下试试,注意拆机的时候小心一点别把指纹搞坏了就行

网友:
你要小心啊

网友:
你要小心啊,没搞过让别人搞吧

网友:
拆开看看   在拆指纹 和 屏线  慢  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开清理可以试下  不过要注意排线  不要搞断了

打开清理了一下 就是询问一下最后按屏的时候不需要涂胶之类的吧因为一开始我把下面俩螺丝拧掉之后。就能吧屏幕拿掉 我是搞电脑的  对手机这方面不太熟悉 我准备学习这方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打开清理了一下 就是询问一下最后按屏的时候不需要涂胶之类的吧因为一开始我把下面俩螺丝拧掉之后。就能 ...

你把前面盖板也弄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开清理可以试下  不过要注意排线  不要搞断了

我打开机器清理了一下。就是询问一下在最后合屏幕时只需要吧俩螺丝拧上是吧不需要涂胶这类的。我打开的时候只拧掉了俩螺丝小用力就可以吧屏拿掉!!我是电脑方面的 对于手机我准备找个时间学习 所以不太熟悉 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打开机器清理了一下。就是询问一下在最后合屏幕时只需要吧俩螺丝拧上是吧不需要涂胶这类的。我打开的时 ...

屏幕整个拿下来的   装回去的时候   不需要涂胶   扣回去  把底部两个螺丝拧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打开清理一下试试,注意拆机的时候小心一点别把指纹搞坏了就行

装屏的时候如果卡不好是不是下面俩螺丝就上不去 请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前面盖板也弄下来了?

没  就是一体屏  屏什么都么动  清理完之后 装完里面的螺丝  就装屏 我看上面也么胶的痕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幕整个拿下来的   装回去的时候   不需要涂胶   扣回去  把底部两个螺丝拧上就好

已装上去 正常使用  如果屏扣不好的话  螺丝是不是也拧不上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  就是一体屏  屏什么都么动  清理完之后 装完里面的螺丝  就装屏 我看上面也么胶的痕迹

总成 就是拿下来  再装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已装上去 正常使用  如果屏扣不好的话  螺丝是不是也拧不上呢 ?

屏扣不好的话  螺丝孔也就对不准   肯定拧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扣不好的话  螺丝孔也就对不准   肯定拧不上啊

谢谢 指点   !!!懂了 !!

网友:
我的手机以前也是home键有问题直接找同行换了个。现在那个手机没用了,。。

网友D:
你是用户 ?这个只能拆开看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户 ?这个只能拆开看下了

打开里面清清  现在没有出现那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