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华硕平板笔记本图纸,请认准再下

楼主(2016-11-02):
华硕平板笔记本图纸,里面有时序,元件位置,请选择下载

ASUS Pegatron TF201X TF300T_RG.pdf

_VPCEH2N1E MBX-247(广达HK1).pdf

网友:
这样发贴的话  最好是把你要发的图纸对应的机器型号加在标题上面   这样以后有人要找这个图纸的话  就能搜到你这个贴子的了

网友:
这个图纸第一次在论坛发吧,我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一样的

网友:
做好在主题那写型号,方便大家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