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R2.01新手痛苦维修

楼主(2016-11-02):
拿到板子时情况:能亮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重启。
检修:先易后难。1、换电源测试;2、拔电池,BIOS重置;3、查【迅维】网看同行经验。还是同样现象,七搞八搞触发都困难。
维修过程:1、偶尔开机,赶紧进BIOS查看电压情况,果然12V偏高显示13.28V,按本网同行经验,直接焊掉IO旁的12V侦测电阻,
                      侦测端连到5V侦测电阻上。重新启动进BIOS查看12V显示12.48V,还是有点偏高,不管了。
                  2、麻烦来了,关机后有时能触发,有时触发不了。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先吹 IO,吹完后IO挂了,它妈的,换个新IO,15元。                  3、换上IO能触发了,还是不定时掉电,上BGA,焊桥,还是掉电。
                  4、刷BIOS,我没钱了,上【迅维】下载,要10元。只有先从官网下载了P8B75-V 1608版,赶紧进BIOS刷,还是掉电。
                       这里千万不要刷最新版,害人,再下载1604版(稳定版)再刷。
                  5、刷完1604版后,开机运行了一天,不掉电了。终于搞定。
总结:华硕P8B75-V的板子,刷BIOS一定要刷对版本,不求最新,只求最稳。12v电压偏高,万能的【迅维】网帮我解决,谢谢!
        顺便附上直接从CMOS硬读取的两个BIOS.我可以不要分,但【迅维】网老大同意不?

网友:
还得注意一个掉电问题:这个主板的电源如果是航嘉的400W以上的,12V和5V都偏高0.3v左右,拆开电源,在输出端有个可调电阻,空载调节到11.95V和4.95V。

网友:
明天起来看看,说不定又是老毛病,碰到过一样的症状

网友:
两个BIOS10分

网友:
想知道下这个问题稳定了没  感觉不是很像BIOS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