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LA-8681P 1.1

楼主(2016-11-02):
客户拿过来  电流0.36不动     更换内存无果,测量主板上各大都正常     记得G475的cmos电池电量低会导致加电无显  跟这种情况差不多     果断测量电池电压   2.71V      更换小电池后 开机顺利点亮最后附上备份的bios    联想G485  LA-8681P  1.1

联想G485 LA-8681P 1.1 BAK OK.rar

网友:
补充下,AMD的南桥一脚上面的电容容易漏电拆掉就可以,以验证是通病

网友:
呵呵 这样的事情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