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弱弱的问一下,变压器怎么判断好坏。现遇一台打印机电源板短路,怀疑是变压器。
打印机

网友:
外观,测阻值,还可通电测次级有无电压输出.

网友:
外观,测阻值,还可通电测次级有无电压输出

网友:
来学习技术的

网友:
开关电源变压器 , 不容易坏的 ,特别是功率大的,坏的机率更小。所以如果是小白, 先不要判断变压器坏,除非量着是开路了。

网友:
变压器 300V的吗 那不太会坏的

网友:
变压器很少坏的 里面都是线圈 用表量 通的一般就是好的

网友:
高频变压器一般很难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