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泰GTX650-1GD5 毁灭者(TSI HA版)显卡BIOS

楼主(2016-11-02):
求索泰GTX650-1GD5 毁灭者 TSI HA版显卡BIOS!感激不尽!
显卡

网友:
此显卡是开机后亮机有信号无图像灰屏!然后当机!几个DVI接口和HDMI接口都一样!上过BGA!所以求一BIOS试试!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是bios问题,灰屏一般是三基色不正常导致的,建议先检查三基色阻抗,不正常就跑线路,正常就加焊或更换gpu

网友:
已经说了几个DVI接口和HDMI接口都一样!不可能每个口的RGB都不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