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 不开机

楼主(2016-11-02):
A1286 不开机 主供电2.2V。是什么情况。
不开机

网友:
你说这么简单的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版啊 你能说一下 版号吗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

网友:
那你就把主供电修好啊

网友:
接上电池。外接电源的时候能触发么!试一下

网友:
兄弟 换充电芯片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描写的太简但了。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 换电源或者换主板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