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win7有限的访问权限怎么解决 无线

楼主(2016-11-02):
win7有限的访问权限怎么解决 无线、、、、、高手怎么破? 百度一大把没一个能解决的,请问高手怎么解决的方案?

网友:
一般是DNS地址错误,可以用360修复

网友(2017-01-26):
这是你家的无线吗

网友:
有可能是是你家网络的问题比如获取不了宽带ip等,可以先使用360网络修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