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5 花屏

楼主(2016-11-02):
大家好。一台A1395的平板3个多月前拿来是花屏。当时拆开把屏线重新插了一下。就好了。今天拿过来又花屏了。拆开插下屏线又好了。请问有没有彻底搞定这个花屏的方法。

网友:
屏幕接口和排线喷除锈剂

网友:
接口擦擦擦~~~~~

网友:
换屏和屏线,再干

网友A:
我遇到个 屏接口有问题了 有时候花 有时候好 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个 屏接口有问题了 有时候花 有时候好 换了一个就好了

请问你换的是接口还是屏幕呢?谢谢

网友:
换个屏线吧,屏线应该插不紧

网友:
只要不是版的问题 整体换掉啊 屏线加屏一起全部换了测试

网友:
用橡皮和清洗剂洗干净  最后拿胶带重新贴紧  不然震下会松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蛮多的

网友:
屏线接口 接触不好吧 。 用洗板水洗洗  然后拿点胶布吧屏线压紧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换的是接口还是屏幕呢?谢谢

插口阿 你的好了吗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