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灌胶显卡更换掉点居然没事,多亏有迅维的CF260

楼主(2016-11-02):
联想G465C配置很低的笔记本,从一个同行手里160元收回来的是个坏的,拆机发现主板是宝龙达代工的板号BM5016-V1.3 amd的南北桥,拆机测量发现南桥1.1V电感短路,从论坛下载了一份图纸 以及搜索帖子发现,这款机子待机就有1.1V电压,断开南桥边上1.1v电感也没有出来电压,3v5v都有,这个芯片产生的1.1,正好手头有这个芯片,换了后有1.1  南桥短路是肯定的了,直接网上订了个218-0697020南桥25元,重点来了,因为一直没有BGA,都是用的土炮加焊一下,这个是灌胶的,没用土炮搞过,死马当活马医。中间没有拍图。上土炮去桥,板子都考黄了,还去不下来直接暴力用镊子撬下来的,清理完焊盘一看,哎呀掉点啊 掉了好几十点呢,这板子也没找到点位图也不知道是不是空点还是信号,没法就找了个同型号南桥的主板点位图,对照着板子看看是不是空点,一个一个对比,全是空点,就这样吧,拿出订的新的桥开始上土炮,继续爆烤,弄完冷却后上电待机居然正常了,触发试试  按下开关居然电流可以跑到0.7,心里想完了,肯定掉点的板子不行了,就一直放在那里不管了第一阶段到此结束。
     两月后论坛找二手BGA,正好本省有个同行老兄不干了,500元处理一台下温控坏掉的迅维CF260,果断自驾6小时去拉回来换了个温控修好了。昨天突然想起来用BGA再加焊一下试试,第一次用有铅的曲线,居然跑完后芯片没动,立刻换成无铅曲线跑一遍,死马当活马呗,冷却后上电居然电流嗖嗖的到了1.9,开始还以为短路呢,外接显示器不亮,接内屏看看。 哈哈亮机了。赚到了  语言组织非常差劲将就看
看看板子都用土炮烤的发黄了装好了鲁大师测了下看来设备还是专业的牛逼啊,cf260的温控是支持和电脑通讯的,换温控pc410外接了那两个线出来,有空接电脑试试,先到这里了

网友:
呵呵,好工具也是能省好多事的,给你加分了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A:
终于明白了黑木耳是迅维BGA干出来的啊,温度高成这样了,校时在一边偷笑了!卓毛额冒汗了

网友B:
这个里面没有带胶吧

网友:
好工具是能省好多事的

网友:
CF260是什么,干么用的

网友:
好工具十八半功倍

网友:
好工具 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这个类似 我好像也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楼主真有心,一定能赚大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里面没有带胶吧

有胶的,四个角灌进去好多胶

网友:
这个电脑收回来160,还换了桥,能卖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明白了黑木耳是迅维BGA干出来的啊,温度高成这样了,校时在一边偷笑了!卓毛额冒汗了

这是第一次土炮弄得发黑发黄的,第二次迅维BGA基本不变样的

网友:
维修在于折腾。

网友:
这板子芯片下面打了不少的白胶,加焊还很容易爆锡

网友:
烤成这样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住……

网友:
一个屏都不止160吧,楼主这个本子收得不错。

网友:
楼主用土炮多少温度把板子烤成那样了

网友:
大神们修机子就是厉害

网友:
利害哦,第一次看到啊!

网友:
这样干也能行啊!

网友C:
个人觉得维修一定要上好的工具,否则是事倍功半,有点想不通,都有能力自驾取货了,才去买个二手的BGA,楼主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维修一定要上好的工具,否则是事倍功半,有点想不通,都有能力自驾取货了,才去买个二手的BGA,楼 ...

500元cf260换个温控200,加上油钱之类的也没超过1000 ,感觉还是合适的

网友:
楼主是专门做维修的 吗,连BGA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