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8lt plus 从不跑码修到不能软硬关机到自动重启死机维修 故障补充系列

楼主(2016-11-02):
  直接进入主题,原板事全板无复位无U供电修出后不跑码 更换时钟跑码亮机,然后软关机无法关机 硬关机也不行,
软关机后 供电时钟复位全在,所以也不用测供电了;肯定都有   基本如果硬关机无法关机可以排除BIOS  先查下关机
动作 开关到IO 到桥

线路只有上拉电阻和IO和桥  IO已经更换  所以剩下不管  先去查别的  按照时序来看
从内存到2.5v 开启U  开启桥 和南桥然后总线  如果内存能掉 后面肯定跟着掉  所以去
找内存下手
发现待机的时候内存已经出来了。也就是如果待机就有  那么后面该如何掉,正常有没有内存
供电不清楚  那么查一下  就算没有 也要改成待机无内存供电,

关机后不掉电 这三个管子都能产生那个电压  1  3  2个管子 管子产生的电压 必须是触发后才会产生
控制级12v  1管子只会在管子击穿 毕竟二极管才会  所以1管子不管他 3管子 将G级12V拉低 依旧5V
产生  那么只剩2管子产生  2管子G为5V  输入5V  输出5V  不管是什么管子P 也好N也好都不具备导通  直接去掉
待机内存不出了不上U不跑码 可以硬关机  上U跑码还是一样无法关机。,
看来只好改电路  毕竟南桥SLP3 4都会在接到指令而发生高低电平作用  ;利用三极管来做个开关机

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开机 关机 软关机也解决了
可惜 还有问题 不定时重启 死机等问题。
继续  一般来说 温控只会造成关机保护 并不会造成重启
不过保险起见  去掉温控

依旧  担心改的SLP3 控制的PSON 电流不够 无法持续拉低  直接去掉
电阻 直接链接B级  依旧掉电重启
抓各个电压在掉电重启的变化  发现VDD2.5v会瞬间掉到2V又恢复一下
直接更换  烤鸡12小时正常。

网友A:
华硕只有点位,没有图纸,电路分析,非常费劲,给楼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只有点位,没有图纸,电路分析,非常费劲,给楼主加分。

谢谢版主、、、、、

网友:
这太专业了,感觉像是工厂维修出来的。

网友B:
楼主修板功力深厚!膜拜 一般像这种情况我都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板功力深厚!膜拜 一般像这种情况我都换板!!

过奖了  凑巧而已

网友C:
大神,,这个板子要费很多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这个板子要费很多时间啊

比较长  毕竟等掉电满花时间

网友:
谢谢版主修板功力深厚!膜拜

网友:
好技术  够专业

网友:
厉害了,DIY大神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中的高手 厉害

网友:
NB .可以用S3取代PSON ,这方法好!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你是从【迅维】出来的么,修版技术怎么强硬。。。。。

网友:
新手  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