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2v r10主板一片,VGA 接口不显示

楼主(2016-11-02):
客户送来ga-h81m-s2v r10主板一片,VGA 接口不显示,打VGA 阻值 为好的,FDI信号打值也好的。从官网下了一个BIOS刷后仍一样未好,换了南桥也不行求给点维修思路,还要查什么信号,外置PCIE16X显卡可以显示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测下集显供电

网友:
VGA接口不显示,其它工作条件都正常了的话换过CPU吗?独显会显示吗?

网友:
看看DVI有没有显示呀

网友:
换U看下集显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