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BGA芯片的拆焊技巧

楼主(2016-11-02):
手机BGA芯片的拆焊技巧BGA IC焊接方法:

  定位:首先记住IC在主板上的方向,再记住其位置。如果是没有画出BGA IC位置的主板,我们需要先把它的位置标在主板上。
  拆焊BGA胶:首先把风枪温度调到280~~300度左右,风量在2~~3级,在离BGA IC 1.5厘米高度围着芯片周边吹,待BGA胶比较松软后,用镊子把CPU周边的胶轻轻的刮掉;第二步把风枪温度调到350~~380度左右,风量在2~~3级,在离BGA IC 1.5厘米高度围绕IC旋转吹,待IC底下有焊锡溢出时,用刀片轻撬一下,然后逐步撬起,把CPU取下来(撬的过程中风枪不能停止)。

  清理焊盘:在焊盘上加上焊油,用烙铁把焊盘上的锡全部拖走,然后把风枪温度调到280~~300度左右,风量在2~~3级在离BGA IC 1.5厘米高度,围着焊盘旋转吹,待BGA胶比较松软后,用镊子轻轻的把BGA胶刮掉,再用清洗剂将主板清洗干净;再在焊盘上用烙铁加上焊锡,目的把焊盘镀锡,然后用吸锡带清洁焊盘,使其平整光滑。

  BGA焊接:在焊盘上涂上少许助焊剂,把IC定好方向对准位置,把风枪温度调到350~~380度左右,风量在2~~3级在离BGA IC 1.5厘米高度,围绕IC旋转吹,待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可用镊子在芯片侧边轻点一下,如能自动归位后再吹5秒后收枪。

注:以上风枪的温度并不代表规定值(参考值),可根据风枪的不同而调整。

   大家觉得好就加一下分吧,谢谢你们

网友:
原来老师傅风枪焊接BGA的高超技艺又回来了,在新形势下焕发了青春。

网友:
楼主讲一下手机CPU钢网植株的技巧吧。

网友:
不是刮锡膏的么?还植珠的么?多发些图片,用的啥风枪,我的852D旋转风够用不?

网友:
我的风枪感觉这个温度不化锡

网友:
楼主焊接高手啊,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
好资料,新手可以按部就班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