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施乐复印机的代码故障010-348,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6-11-02):
           前两天修到一台型号是施乐C4400的复印机,这机器是英文版的,现在故障是开机报010-348,在手册上查得代码是定影器的故障,,已经测量过定影加热灯管两边导通正常,恒温器正常,热敏电阻正常,测得F1保险丝30MA已断路损坏, 今天换了一个正常的上去,装回机器上去,开机故障还是和刚开始一样,报010-348,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问题,请求给点思路??我能检测和提供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010-348 Main Heater Over Heat Fail 参考:CH10.1 说明 热敏电阻已检知有异常的高温。

检查前盖是否有异物、卷纸。

检查热敏电阻是否脏污。

检查热敏电阻安装是否正确。

检查MCU PWB的连接器 J412与 J590是否正确安装。
步骤关闭电源,拆下主板上的 J39与FS46。
PWB端的 P39-3与FS46之间的电阻是否为无限大?
更换电源板。
更换热敏电阻及传感组件
若无法修复,则更换MCU PWB

网友:
用代码清除,我租赁机器也这样,经常这样,不是原装定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