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定时掉电 49秒马上掉

楼主(2016-11-02):
联想Y560 定时掉电 49秒马上掉 不管是在系统还是BIOS PE 按开关开始计算 49秒准时掉电 我试了五次用手机计秒表的  刷过BIOS  换过CPU 内存 加焊过显卡和单桥 打显卡供电断开也是49秒掉电  这机子搞得头都大了  机子已过保的 在售后那里要求换主板 没有换 拿来我这里修的 在论坛上好多人说这机子掉电的 也没有一个人搞定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高人

网友:
查下温控嘛

网友:
打温控芯片EMC2103-2拆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刷个新ME的bios也是一样49秒掉吗?

网友:
hm55的桥吧 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掉电的还是有示波器比较方便点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BIOS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新ME的bios也是一样49秒掉吗?

这个没有试过 请问那里能找到有新ME的BIOS  我之前刷的都是从论坛上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试过 请问那里能找到有新ME的BIOS  我之前刷的都是从论坛上下的

论坛有新的ME,bios要自己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新的ME,bios要自己合成

我下了个是新ME 的BIOS刷了也是一样情况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换个hm55的桥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个温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