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55N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6-11-02):
一台组装电脑开机无显示,插上故障检测卡,主板有复位,跑码54不过内,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拆机维修主板,上图:

测量全板供电正常,以为是BIOS的问题,在论坛里找了一下没有昂达A55N ver3.00BIOS,后来在昂达旧官方网上找了一个下载(在昂达新官方网上找不到这个型号了),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跑54不过内存。内存的基本条件都正常怎么就不过内存呢?没有图纸有点难搞哦!

示波器测了一下BIOS1脚(这个忘了拍照了),有正常读BIOS的波形。 AMDCPU管理内存,就在CPU附近找找看看,发现内存和CPU之间有一小串电路不正常,如图:

电路测量如图下:

1.62VRU1 1kRU2 1K分压0.81V 通往CPURU1一边有1.62V另一边0V,烙铁加焊无结果,热风枪把RU1吹下来发现电阻有一边焊点已经脱落,从料板找了个1K的电阻换上如图下:

换件后0.81V的电压出来了,故障检测卡正常跑码了。装显卡接显示器开机正常亮机了,装好机经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完成。最后附上原板备份BIOS和亮机图:

昂达A55N

网友A:
内存基准电压异常引起的故障

网友B:
养成修板前先对板扫描两分钟习惯

网友C:
这个没有图纸的   除了目测 也没啥太好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图纸的   除了目测 也没啥太好的方法

VTT  电压吧...  检测卡上场

网友:
没有电路图很难修,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养成修板前先对板扫描两分钟习惯

嗯嗯 是啊!养成修板前先目测的习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基准电压异常引起的故障

是啊!一个分压电阻坏了,导致不过内存,谢谢版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图纸的   除了目测 也没啥太好的方法

是啊!没有图纸不好修,这个电路还是用放大镜看清楚才知道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TT  电压吧...  检测卡上场

嗯嗯!没有图片检测卡打值卡起到很大的作用。

网友E:
这0.8V是内存的什么信号

网友F:
10个有8个电阻坏了

网友G:
没图纸也能修厉害

网友:
厉害不愧是高手

网友H:
这个不仔细查不出

网友I:
apu_m_vref 一般真不注意这个电压,何况跑线也是有点困难的。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I:
apu_m_vref 一般真不注意这个电压,何况跑线也是有点困难的。佩服楼主

没有图纸真不好找这个电路,要拆开CPU散热器支架才能看到,这个是上电测CPU周边的电压,测到这里发现前面有1.62V,后面的电阻0V ,用放大镜看清楚才分析出来的电路,楼主你这个FM1的图纸能分享一个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0.8V是内存的什么信号

这个信号是:apu_m_vref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仔细查不出

这个电路要拆走CPU散热器支架才能看到的,不注意一般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个有8个电阻坏了

这个地方焊点氧化了,加焊无果,把电阻吹下来才发现有一边焊点已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图纸也能修厉害

没图纸就要跑电路维修的。

网友J:
主板多地方已经氧化了,注意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板多地方已经氧化了,注意清洗

嗯嗯,谢谢楼主提示,这方面的工作有做的。

网友K:
观察还是比较重要  现在的主板过来很多不是别人修过就是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观察还是比较重要  现在的主板过来很多不是别人修过就是腐蚀了

嗯嗯!有同感。

网友L(2017-08-18):
这个是内存负载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观察还是比较重要  现在的主板过来很多不是别人修过就是腐蚀了

仔细观察主板电路,有时候会有意外的惊喜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内存负载供电不正常吧。。。。。

这个应该不是内存负载电压,应该是内存的基准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应该不是内存负载电压,应该是内存的基准电压吧。

好的,我容易搞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