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开机后31-35分钟准时掉电。

楼主(2016-11-02):
HP 1000 开机后31-35分钟准时掉电。版号6050A2493101-MB-A02。不进系统或进系统都一样准时掉电,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也不会缩短时间,还是31分钟准时掉电,单主板测试也一样。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hm65坏的 这个故障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还准时掉电不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楼主给一个结果啊

网友A:
这个好像跟BIOS ME有关系,我修过一台没有修好,最后交换主板了

网友(2016-12-02):
找个合成的BIOS试下

网友:
一般刷个合成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跟BIOS ME有关系,我修过一台没有修好,最后交换主板了

有看到过类似问题的贴,确实是ME引起的,合成BIOS会好

网友:
显卡,,,南桥一个个试

网友:
查温控电路

网友:
准时掉电,bios可能性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准时掉电跟ME关系的吧,刷BIOS,换桥

网友:
如果初次遇到这个问题,还真是无从下手。个人感觉不是温控的事情。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先易后难,先刷bios

网友:
合成 me 固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