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主板,不进系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02):
开机能点亮,自检能经过,但是一经过自检进入系统的时候就重启,没法进入操作系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6-11-3 21:27):
V星主板型号:G31M3 V2  ,我在官方网站找不到这个型号的BIOS程序。有的朋友给我一份。谢谢先。

网友:
先刷个buos

网友:
刷BIOS是好主意,我也这么想的。现在没有时间去搞BIOS,等有时间再刷刷看。

网友:
一般是CPU或北桥,,,

网友:
重做系统吧,同一个硬盘,如果主板换掉的话,会这样

网友:
你这个首先要排除系统与硬盘以及硬盘数据线的问题,拔掉硬盘用U盘进PE测试个把小时,看看有没有重启

网友:
用U盘进PE,也是进不了的。

网友:
把主板外设拆掉看看

网友:
先刷BIOS 吧,大!

网友:
cpu供电不足 带不动

网友:
南桥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刷BIOS有点麻烦,BIOS芯片是小正方形八个脚的,而且是焊在主板上的。有点难搞。

网友:
能进PE吗?楼主

网友:
不能进PE,一进系统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