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 开机不触发,无待机

楼主(2016-11-02):
IBM  X201  开机不触发,无待机,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不触发的思路就是先修待机,无待机的思路就是修待机

网友:
查待机芯片条件啊 短路不短路

网友:
公共点没电就查保护隔离,公共点有电就查待机电路,这个机子前几天刚修到一个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查下东芝的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