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不触发 心碎维修 想都想不到竟然是这个坏了

楼主(2016-11-03):
今天去同行那接了个X550V 说是按开关没反应
回到窝接可调电源 0.000    。。

按开关确实没反应  没待机~?
拆开测吧  不下定论
主板版号X550CC R 2.0的独显

ECIT8517E  待机芯片是UP1589Q
先量下 +5VAO +3VAO 这个是待机芯片输

出的线性电压  实测有 5.01V  3.3V
在量待机3V 5V

3V 0V 5v正常 ASUS有些是不触发只有5V 3V RSMRST# 0V都算正常
5VSUS_PWRGD 3.3V  正常
继续测EC 条件吧
14脚EC_RST# 3.3V 正常 EC复位

17脚LID_SW# 3.3V正常  连接霍尔
磁控开关  合上盖子 待机省电的待机为高   开机为低

26 92 114 脚 +3VA_EC   EC 供电 3.3V 正常
112脚 RSMRST  低电平 这里不参与触发
120脚 AC_IN_OC#  0V 适配器检测 带#的是低电平有效  当插入适配器有效为0V正常
如果把电池 插上 适配器拔掉  此电压无效 为高电平3.3V
该测试的 测试差不多了晶振也测下 没准就是他的问题。
有波
按开关 EC 125脚有跳变 3.3-0-3.0
到这里不说了 先把BIOS干了
干完了 不行 还是一样  EC定一片
飞来换了  没用
这就愁人了 先吃饭了吃完了在干
继续量 EC     量到125 20EXP_GATEP4G #随便哪个角
自动触发电流快到1A
接上屏 亮了  但是按关机关不了
问题还是出在EC这边
但是125 是正常 跳变的啊为啥用表笔一点 每次都能开机
按开关就不行
这时我吧 开关拔了直接在主板 排线接口
短接3 .4  瞬间触发 灯亮  然后在短接下
正常关机  这时我把 开关板 来拿看了下

除了开关 就剩 这个霍尔原件了
直接扣掉  接上排线  想咋开咋开
想咋关咋关。。。 到这里我的心碎了
飞走了 6块钱。。。。
附上亮机图   实话不瞒 这个机子我想多刷几个BIOS 但是里面没钱了 。。。各位老板咋办。。。。

现在发帖子 方便多了  直接图片复制就OK了
附上点位图加开机BIOS 压缩一起了 省点钱 。。 睡觉了 快一点半了 不撸了

 会员1977252元2022-11-6 19:50

点位+BIOS

网友:
正好需要bios  感谢楼主

网友:
华硕新机器  一般不开机  保护隔离不过 第一个管子G极没有电压    有的CMOS  弄下就可以

网友A:
分享的很好。。。但作息时间一定要有规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又学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分享万岁!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大佬啊,小的学习了

网友:
哥们这就是不认真的结果………………走弯路了吧

网友:
说到底是开关板坏了? 太长了 可以当成一篇作文了

网友:
这问题还真是心碎了,我一般点电脑真的要裸板点!

网友:
长篇大论也没说到重点,到底是哪个信号引起的还是没用说清楚,lid#信号不是正常的么,怎么又干了霍尔就好了呢?没有刨根问底实在可惜

网友:
楼主虽然走了弯路,但问题找出了分享给大家还是值的借鉴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还是开关坏了吗?

网友:
看到最后 好像是说是开关原因吧。我。。。。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确实伤脑筋,也让人很蛋疼

网友:
如果测了N多电压正常,首先拿开关部分下手,虽然走了弯路,但分享了N多理论,修好收到票票为大!!!

网友:
学习了 。我就遇到过不开机的是电容的问题的。开机开关没电压

网友B:
模模糊糊的好像又学到点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学到   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还好回头找开关了不然修死人了

网友C:
lid_w3#不是都正常吗 为什么还是他的问题呢,
鑫宇宙
子所以正常 所以才没去找开关板 有时候信号也会骗人
详情

网友:
楼主花了不少心思啊

网友:
不知给客户没呢,有返修吗

网友:
我都有个 习惯都是直接用镊子碰脚 上次有个S400装开关小板不跑码奇葩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又学会一招

网友:
需要触发的每一步都写的很详细 楼主基础是很扎实的

网友:
够心碎 的啊 楼主 挺住

网友:
不是说休眠是正常的吗

网友:
霍尔坏了,lid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看着就头痛,而且还不好修,我宁愿修x750dp的机器,感觉还好修点

网友D:
之前量的LID不是正常吗?什么意思??
鑫宇宙
如果不正常早都 修好了 就是量正常 但确实不正常 像是电容漏电样
详情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 修都比较头疼,楼主高手

网友:
是开关板霍尔原件坏引起的吗?小的黄色圆的那东西?

网友:
山路十八弯啊。。。。。

网友:
高手 辛苦 走了很多冤枉路 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下次还是从简单入手,暂先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
篇幅很长,没太明白

网友:
曲折的维修过程。但是结果还是好的,这个机器坏的比较多的是保护隔离电路第一个MOS管不过。加分了

网友:
正好需要bios

网友:
不开机的情形拆下裸板後,不是应该一开始就是测开关脚的触发是否正常吗?

网友:
联想的 遇到的多 新机子休眠开关坏的挺多的

网友E:
拿掉BIOS电池不是可以自动开机的吗?
鑫宇宙
不可以 放电 刷BIOS 都没自动开
详情

网友:
不开机小板的小配件也行啊,

网友:
华硕的还是BIOS问题的多,,先刷了再说

网友:
楼主大神学习了,开关没有检查走了弯路

网友:
开关板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 到最后修好收到钱就行

网友:
也是不易啊真

网友:
不错 有些小问题反而不好修

网友:
思路被逻辑思维带到沟里了

网友:
开不了机··各路电压正常··我一班都不会用开关板开机的··直接用捏子短接··

网友:
是按键开关导致不触发?

网友:
LIDSW问题吧,呵呵,

网友:
是不是开关小板进液体了。

网友:
这个霍尔元件坏的 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大佬啊,

网友F:
楼主125 20脚的exp-gatep4g是啥信号
鑫宇宙
不知道 。。搜索论坛 也没搜出来
详情

网友:
不走寻常路的后果啊, 一步一步量早就解决咯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有点走冤枉路了 如果是我先短接一下接口 不会那么快查条件

网友:
分享得很好,很详细。

网友:
我遇到过 开关板拔了 用镊子可以 开关板换了都不行 我的就没楼主那么简单了

网友:
是开关问题啊 我也是ZUI了 还买EC

网友:
你确实是开关排线不行 而不是开关上的休眠开关不行吗

网友:
我手上一机子跑码1.0 刷个楼主的BIOS试试

网友:
楼主走弯路上,开关是初始测量条件被你忽视了。

网友:
大神级别,佩服佩服

网友:
遇到好几个换8517E就好

网友:
这个BIOS正需要 ,谢谢

网友:
这个 我碰见好几台了 排线最容易坏

网友G:
楼主这个霍尔一定得注意,我一般先测试霍尔的
鑫宇宙
LID 测了。。正常 所以才没去找他。 下次 遇见这样的故障直接先把 它去了
详情

网友:
楼主一定要注意这个霍尔,你太粗心了

网友H:
是把开关小板上的霍尔元件扣掉就好 了?

网友:
休眠也能坏 ?

网友:
估计修到最后楼主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d_w3#不是都正常吗 为什么还是他的问题呢,

子所以正常 所以才没去找开关板  有时候信号也会骗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掉BIOS电池不是可以自动开机的吗?

不可以  放电  刷BIOS 都没自动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125 20脚的exp-gatep4g是啥信号

不知道 。。搜索论坛 也没搜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霍尔一定得注意,我一般先测试霍尔的

LID 测了。。正常 所以才没去找他。 下次 遇见这样的故障直接先把 它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把开关小板上的霍尔元件扣掉就好 了?

是的   量电压都是正常  扣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量的LID不是正常吗?什么意思??

如果不正常早都 修好了 就是量正常  但确实不正常 像是电容漏电样

网友:
8517 坏得蛮多的

网友:
就是没分了要不然我都下载你这资料了

网友:
说了这么多,我晕了。看到最是开关板出问题了啊

网友:
上次跟我修的一样,我的是联想按一键还原能开机,按开关开不了,现在的新笔记本气死人哦

网友:
就是LID有问题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又学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绕了个大圈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修了半天

网友:
最后幸好是修好了

网友:
而且  如果是霍尔原件损坏导致的不开机!  你插上排线的时候 应该点EC的开机脚  也不能开机的才对!

网友:
楼主要是当时测量开关处的电压,就不会绕弯路了。我遇到过开关电压只有2.4V,也是不触发,是个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其实看你标题第一眼  就猜到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通常都是先短接的,就怕是开关问题

网友:
最后是开关问题?

网友:
你这板修得,我也是醉了

网友:
说到最好,发现是开关坏了,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

网友:
不细心 走了不少弯路呀

网友:
楼主不是说LID_SW# 3.3V正常吗。怎么还是霍尔坏了?

网友:
没测一下LID#,这个信号吗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I:
LID 测了。。正常 所以才没去找他。 下次 遇见这样的故障直接先把 它去了

我一般也是直接敲掉

网友:
电平反应正常为什么还是坏了呢?

网友:
厉害啊,也是没办法

网友:
华硕机器确实没图纸不好弄,这两天弄一台华硕一直修不出来

网友:
12363.3974

网友:
太6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找开关了不然修死人了

网友:
我一般修机器开机都是直接主板开机引脚短接、。。

网友:
一般高手,都按经验差,往往忽略一些小细节

网友:
这个钱赚的辛苦

网友:
正好需要BIOS

网友:
我通常的做法是全部去除,只剩下板,去开机,这样好排除故障

网友:
去了这个关不了屏呀

网友:
现在长记性了,按开关没反应3/5正常的,都先刮下开关排线接口,有图纸的话再触一下Ec的开关引脚

网友:
也就是说是开关坏了?呵呵 楼主好运气!

网友:
开关小板坏 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学到技术,又有资料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io和BIOS容易坏

网友:
太厉害了 这样都查出来了

网友:
非常好 学习了

网友:
不触发第一时间要排除开关板这边。

网友:
哇哇,,这个好厉害

网友:
有跳变且LID为低,看来还是要拔掉开关板才能确认啊

网友:
非常厉害的分析啊

网友:
楼主20脚是什么脚

网友:
7脚LID_SW# 3.3V正常 连接霍尔
磁控开关 合上盖子 待机省电的待机为高 开机为低
LiD信号开机后为低么

网友:
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写的很详细,技术杠杠的,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的很好。。。但作息时间一定要有规律。。。
搞维修的有几个作息时间会有规律的?

网友:
这个是华硕有些机器的通病 修过好多 不能靠ec17pin判断霍尔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不细心哦,这个应该秒杀才对,分析得很好。

网友:
维修要仔细认真

网友:
恩。挺牛气的。思路干净整洁,有图有真像。

网友:
霍尔原件 是什?开关板上到底坏了什么

网友:
小小问题吧,搞出这么多东东,算我服了。汗

网友:
这元器件还的不多呀

网友:
量LID_SW一般我都拿个磁铁量

网友:
详细理论不错。是不是去了霍尔原件了

网友:
修的不错,晓得回头,

网友:
分析的很好 让我们学习了触发前关健几个信号

网友:
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针的牛!!!针的牛!!!针的牛!!!针的牛!!! 加油1!!!

网友:
拆板后我一般都是用镊子来开机,这样就会发现这问题了

网友:
还有联想 新款的 开关板上有霍尔开关。要插开关板才能开机

网友:
上次有个同行只拿了个单板过来 差点修死了。。后来才想起来

网友:
鸡屎藤,简单的问题越绕越长

网友:
这么说是霍尔的问题咯。,这种问题秒杀啊。

网友:
刚开始我看到你说那个霍尔管,状态就不对

网友:
我手上这个ASUS  5v变成2。2V  了,,

网友:
已加分        X550C很常见,谢谢了

网友:
楼主虽走了弯路,但却让我们得到了经验,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功莫大焉!!!

网友:
绕个大圈子 哈哈 好那个霍尔电路 不是睡眠开关么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的确少见开关板会坏。。

网友:
不错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模糊糊的好像又学到点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学到   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的分享

虽然走了弯路,但给同行都提了个醒,还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机器 休眠键 爱坏

网友:
高手出手不同凡响,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