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LD REV:2.0 不亮机修复

楼主(2016-11-03):
机型:F450L
版号:X450LD REV:2.0
故障:能触发,但电流一直在0.5-0.6-0.7之间跳变
维修流程:ASUS的机器BIOS都喜欢坏,所以这机子一看到故障就把目标锁定在BIOS,但因为我修机的一个习惯,导致走了很多弯路。我修机器,凡是要刷BIOS的,一般它的原BIOS芯片都不会动,而是找别的一模一样的BIOS芯片来刷,在论坛下载新的BIOS,用新的BIOS芯片刷上去,发现电流只跑到0.3就不动了,以为是下载的BIOS有问题,又重新下载了,但刷上去结果一样。莫非是BIOS芯片问题,直接拿了个新的刷,结果还是一样。这就怪了,把原BIOS的程序读取出来,刷到新的BIOS芯片,电流也只是跑到0.3。这时候和别人交流了一下,才考虑到可能要用原BIOS来刷,之前有个担忧,就是新的程序刷原BIOS芯片,如果也只跑0.3呢?再把原程序刷回原BIOS芯片,也只跑0.3呢?但现在没办法了,也只能一试,用原BIOS芯片刷上新的程序,开机自动触发,电流跳变了一次到0.67不动了,耐心的等待15秒左右,电流回到0.6,断电插上屏,发现电流回到0.6的时候屏才亮,直接合个BIOS解决开机慢问题。至此,此机修复。献上自己合的BIOS。
总结:有的机器需要用原BIOS芯片刷才可以

网友:
是的,我遇到过需要用自己的BIOS刷了才行,现在合成BIOS用的挺好啊,已经自己合成几个啦。

网友:
之前有个帖子提到过,opt

网友:
我一个板子进水了,不触发,有图纸吗,急需,,,

网友:
现在很多新机器 是不能轻易更换BIOS芯片的,因为保存了OTP信息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
XIE  XIE  GANG  HAO   XUYAO

网友:
这个根本就不用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