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UNDAI液晶电脑显示器,通电没显示,指示灯亮红色

楼主(2016-11-03):
扳号KJD6M63XEL-HK
谁有这个图纸吗?

网友:
换板子吧,没图没配件没程序,不好修

网友:
电视机的图纸可遇不可求的啦

网友:
先刷看看。能通电问题都不大。

网友:
没有!去买块板子,免得浪费时间

网友:
有些不是通用型号的,买也不好买

网友:
先查板上的电压都正常不,如果都没问题,那主考虑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