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开机故障维修篇

楼主(2016-11-03):
苹果A1466不开机故障维修篇

  【机器型号】:苹果A1466

  【板号】:820-3437-B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修一台苹果A1466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原因未知。如下图:

图1 苹果A1466不开机维修

  接可调电源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14不动,拆机,裸板掉电两次,第三次看电流应该是过了内存能亮机,接屏暗屏能听到开机的声音。在屏线接口测背光电压PPHV_S0SW_LCDBKLT只有8V,判定升压电路有问题,再测屏供电PP3V3_S0SW_LCD_R 3.3V正常,用示波器测电感L7701开机瞬间有波形,过了大概2S没有,升压二极管D7701后端瞬间也有24V的电压,应该是反馈有问题,在屏线接口打LED_reture 1-6值也都正常,最后更换D7701后故障修复。

图2 苹果A1466不开机维修

图3 苹果A1466不开机维修

图4 苹果A1466不开机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前排沙发。。我想问下。。二极管是测出来坏的。还是有别的办法判断出来坏的!

网友:
可能是他的经验。。

网友:
很准确的找到了问题,厉害

网友:
苹果的名字不一样,咋看之下跟本认不出来是什么

网友:
的确是个高手。

网友:
看到苹果就难受

网友:
D7701的关键 判定理由没有说明

网友:
升压二极管性能不良?

网友:
这个二极管坏的还真没有修到过,但是那个反馈前两天还修到过

网友:
关键元件怎么判断坏的希望能说清楚一点,方便小白学习,图纸有点小了,打开看不清楚

网友:
顶一下。修的快

网友:
苹果的很难修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请详细 说说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