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 USB连接异常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P9 USB连接异常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全网通4GB+64GB版)

  一、现象问题描述

  手机关机连接电脑或充电器能够正常唤醒手机并能与手机通讯和充电,开机后连接电脑或充电器不能唤醒、通讯、充电。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对故障机进行软件升级能否排除故障。

  (2)对比好板测量相关线路挂载器件阻抗是否存在异常现象。

  (3)测量相关线路关键点电压是否存在异常。

  2、定位过程

  (1)更换USB Type C数据线、升级软件后测试故障依旧。

  (2)拆机后检查单板外观,没有发现单板外观异常。

  (3)根据电路图测量USB相关电路结果如下:

华为P9 USB连接异常维修 图1

  电路原理图
华为P9 USB连接异常维修 图2

  (4)测量VCHG_USB电压,USB_DN、USB_DP、USB_ID的阻抗与好板对比均正常。

  (5)联想到手机关机连接电脑或充电器能够正常唤醒手机并能与手机通讯和充电,开机后连接USB或充电器不能唤醒、通讯、充电,查看电路图发现关键点VCHG_USB在正常情况下插入USB或连接充电器为5V,拔出后为0V。而此板插入USB或连接充电器为5V,拔出后仍然为5V,只有关机后VCHG_USB电压才为0V,此时连接USB或充电器手机正常工作。

  (6)逐一排除此线路挂载的器件,更换U1601后手机恢复正常工作。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1601后,故障修复。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在遇到此类故障时应先检查外观,看USB接口处是否有破损、入液等痕迹,有些使用FPC连接副板,要注意检查FPC是否连接良好,其次就是找出问题关键点逐一排除。

网友:
很好的维修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那么好的帖子怎么也没有观众呢。

网友:
新书的手机就开始出问题,无奈了

网友(2016-12-23):
这个芯片功能类似ip的u2啊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精准,是在售后或者工厂干的吗?

网友:
感觉像开机后默认5V升压输出了

网友:
工厂里的吧,图纸都有了,

网友:
手机是修好了,但原理不明白,为什么VCHG_USB漏电。为出现不通讯

网友:
能上传一下华为的资料么?这资料不能公开?

网友:
这手机出来没多长时间就出问题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资料哪弄的呀,能发上来么

网友:
要是能分享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为何不把图纸发出来共享,这样多好。

网友:
U1601是电源芯片?

网友:
顶上去留着下次备用

网友:
你修手机修到这样的水平是否花了很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