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显示灰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P9显示灰屏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全网通4GB+64GB版)

  一、现象问题描述

  返修机故障描述为其它类不开机,开机查看确认为开机灰屏。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屏组是否良好

  (2)显示电路是否异常

  2、定位过程

  (1)更换屏组进行验证,故障依旧,排除屏组原因,确认为主板故障。

  (2)主板能正常开机且显示灰屏,说明主板开机电流及显示背光电压正常,因此只需从显示接口J1701及LCD偏压芯片U1702处为维修点进行测量。量测显示接口J1701的各个PIN点与好板对比,发现PIN33对地短路,阻抗异常,量测其电压,发现接口处无电压输出,相关原理图如下:

华为P9显示灰屏维修 图1

  LCD偏压电路:

华为P9显示灰屏维修 图2

  由于PIN33短路,根据欧姆法量测其相关阻值发现C1719,D1704处阻值最小,从而判定C1719,D1704失效。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C1719,D1704后,故障修复。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显示故障在维修中比较常见,其中多为显示屏问题,在维修此类故障时可以从背光电路及LCD偏压电路两方面入手,特别是升压线路往往由于电压过高(24V-27V)而击穿电容导致黑屏故障发生,维修时测量显示所必需工作电压往往能够很快的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