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路里后缀是su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1-03):
笔记本电路里后缀是sus是什么意思,经常看见这个字母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以ASUS为列
华硕上电时序详解:首先产生+3VA +5VA +12VA  的线性电压 其中+3VA经过转换成+3VA_EC 给EC供电 接着EC复位 当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 EC发出vsus_ON 开启 3vsus  5vsus 12vsus

这里出的就是SUS电压

而不同的板子SUS的具体含义还有所区比

建议你查下ACPI的具体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