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 U2902损坏导致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P9 U2902损坏导致不充电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全网通4GB+64GB版)

  一、现象、问题描述

  手机插入USB不充电。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壳件问题导致不充电

  (2)主板故障

  2、定位过程

  (1)更换前壳交叉验证确认主板故障导致不能充电;

  (2)目检主板外观无破损、掉件等不良;

  (3)装前壳插入USB量测VCHG_USB_CON(TS3011)电压为5V,量测VCHG_USB(C1603)电压为0V。再次量测C1603处的对地阻抗和阻值均正常,查看原理图可知VCHG_USB电压是经U2902转变过来,因此判定U2902不良。

  相关原理图如下:

华为P9 U2902损坏导致不充电维修 图1

华为P9 U2902损坏导致不充电维修 图2

华为P9 U2902损坏导致不充电维修 图3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2902后充电正常。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针对返回来的不充电的主机很多都是壳件损坏导致,在维修此类主机时我们要优先排除壳件问题,其次就是根据现象去定位故障板可以更快更准的找到异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