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P9不开机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全网通4GB+64GB版)

  一、现象问题描述

  手机接程控电源,按开机键手机不开机,无电流。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主板按开机键无电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VBATT/VBAT_SYS短路,导致手机自动保护,无电流。另一种是按键失效,导致按开机键手机无电流。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外观,未发现主板有破损、烧毁情况。

  (2)量测VBATT对地阻抗368正常,量测VBAT_SYS对地阻抗0.2,正常主板VBAT_SYS对地阻抗为356,说明VBAT_SYS对地短路。

  (3)使用欧姆法量测VBAT_SYS线路各器件对地阻值,先把VBAT_SYS线路元器件所在位置分为A、B、C、D四个区,如下图:

(VBAT_SYS、VBATT器件PCB图,红色为VBATT,黄色为VBAT_SYS)

华为P9不开机维修 图1

华为P9不开机维修 图1
华为P9不开机维修 图1

华为P9不开机维修 图2

华为P9不开机维修 图2
华为P9不开机维修 图2

  量测各区的阻值,A区0.18欧姆,B区0.19欧姆,C区0.11欧姆,D区0.21欧姆。

  根据阻值对比,可以判定短路点应在C区,对C区VBAT_SYS线路元器件量测比对,发现C1615阻值为0.1045欧姆最小,因此判定C1615对地短路。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C1615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不开机的主板,我们要先看主板上电状态,是属于无电流、小电流、还是大电流,然后根据电流状态去进行详细定位。

网友A:
我这边有个无电流的 能给点思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个无电流的 能给点思路么

国产机没有一点电流  基本考虑晶振

网友B:
大哥你这个一点通什么地方下载的 还是买的呀?

网友:
挺棒的,分区检测

网友:
一点通能给我吗

网友:
不太明白同一个信号点的阻值为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C(2016-12-20):
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C:
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这个一点通什么地方下载的 还是买的呀?

这个要花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请不要多次回复相同内容,视为灌水,以后请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请不要多次回复相同内容,视为灌水,以后请改正!

网友:
高手 还可以这样测量

网友:
图纸买了?分享一下嘛

网友(2017-07-01):
高手,问哈也华为p9不开机,接电电流60ma,按开机键电流在80-130-60ma之间跳变,不开机,加热ic芯片就能开机,拆掉芯片U1602后无电流,不开机。发现一个现象,用烙铁随便加热以下芯片几秒就都能开机,芯片温度低了在开机就不行了。加热的芯片为:U4701.U3501.U3803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7-09-11):
思路清晰明了  不错

网友:
能给我发一份吗  我这看不见啊 QQ443141111  谢谢了

网友:
大哥你这个一点通什么地方下载的 还是买的呀

网友:
完全看不到,我是小白

网友:
这样的总结方式不错,一步一步来!!有条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个无电流的 能给点思路么

晶振坏了是小电流吧?10MA左右 ....

网友:
那儿有卖,谢谢回复!我好想找一个

网友:
系统供电短路,按道理加电会出现大电流啊。

网友(2017-10-11):
楼主这个工具牛,就是不知道国产机全不全。

网友:
我也在修国产机,还没有头绪呢。

网友:
感觉搞的东西,需要投入好多,人力,物力,财力,这个钱不赚

网友D:
感觉搞苹果的东西,需要投入好多,人力,物力,财力,这个钱不赚

网友:
国产有一套啊,莫非楼主有图纸???求分享啊

网友:
好像用压差法也可以测出来。不过对与万用表的要求非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搞苹果的东西,需要投入好多,人力,物力,财力,这个钱不赚

这个          是             国产机

网友:
样的故障,后来把屏的排线清洗了一下,再装机就好了...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欧姆法和松香法,能烧出来的一般就直接烧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果断收藏,谢谢

网友:
楼主好武功啊    点位图在哪买的啊

网友(2017-11-10):
楼主这些图哪里来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18-12-05):
我还是喜欢稳压电源烧一烧

网友(2019-01-09):
请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