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触摸屏失效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P9触摸屏失效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全网通4GB+64GB版)

  一、现象问题描述

  触摸屏失效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触摸屏由电源电压供电和CPU控制信号进行控制。

  (2)触摸屏供电必须要在扣合BTB的情况下才能量测到电压。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外观正常。

  (2)交叉更换前壳组件验证主板,故障复现。

  (3)量测GPIO_193_TP_RST_N((C1717)/ GPIO_192_TP_INT_N(C1716)对地阻抗为515,与正常板对照阻抗正常。

  (4)量测I2C2_SCL(PIN11)/I2C2_SDA(PIN13)对地阻抗为506,与正常板对照阻抗正常。

  (5)扣合触摸排线,量测VOUT17_3V1(C1721)电压为3.12V,与正常板对照电压正常。

  (6)量测I2C2_SCL(PIN11)/I2C2_SDA(PIN13)电压为0.2V,正常板为1.8V。I2C电压异常。

  (7)量测R711和R713本体阻值,量测阻值无穷大,判定R711和R713异常。

华为P9触摸屏失效维修 图1

华为P9触摸屏失效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拆除R711和R713后,PAD烧糊掉点,来料报废。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对于触摸失效故障机,大多为前壳组件故障。对于少数主板问题一般需量测控制信号和供电,触摸供电需扣合BTB后才能量测到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