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不触发

楼主(2016-11-03):
好多天前客户送修的B490板号LA48 MB 11264-1M,不触发。有

3/5V待机,也有人说触发后才有待机电压.查EC条件ACIN,LID和

供电复位都正常,BIOS也刷过好多个 ,RSMRST_KBC无电压和EC到

桥PM_PWRBTN#也无电压,打值正常有几百欧,南桥这边RTC_RST#

,SRTC_RST#也正常。是什么问题引起PM_PWRBTN#没电压的呢?

,这个信号修这么久一般都是有3.3V电压的,没电压是第一次碰

到。

网友:
查了条件就换桥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 从EC到南桥 按下开关的瞬间有无跳变 如果有 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不过RTC电路也要查询下

网友B:
这个信号到了南桥的E20脚?貌似你只有换桥看看了.南桥是INTVRMEN正常不.

网友:
条件既然差不多都查了 可以试着煮下桥

网友:
B490 这个机器之前修过,南桥问题,加焊可以亮机,但是用不了几个月还是返修。最好换了

网友C:
我遇过是换桥好的....在有一些放电可自动开机的机器上,更可确认是否为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到了南桥的E20脚?貌似你只有换桥看看了.南桥是INTVRMEN正常不.

刚才测过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 从EC到南桥 按下开关的瞬间有无跳变 如果有 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不过RTC电路也要查询下

RTCVCC 和RTCRST都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过是换桥好的....在有一些放电可自动开机的机器上,更可确认是否为桥的问题

只有换南桥才知道 了,我跟客户说换芯片才行。

网友:
客户不修,应该是南桥问题的,论坛好多位碰到了。

网友:
南桥吧   好像是 我遇见过、

网友:
南桥的条件都正常了,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是桥问题,我换过修好了的。

网友:
EC如果读BIOS正常的话,那就换个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