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显示屏幕亮度不能调节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P9显示屏幕亮度不能调节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全网通4GB+64GB版)

  一、现象问题描述

  开机屏幕亮度闪烁,打开屏幕亮度设置、调节无变化。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壳件及软件故障导致屏幕亮度无变化。

  (2)主板故障。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器件未发现有明显异常。

  (2)更换前壳组件,恢复出厂设置,故障依旧,排除壳件及软件故障。

  (3)因故障为显示屏亮度不能调节,而亮度闪烁故障可能是因为背光驱动线路故障而伴随的一种故障存在,先按显示屏亮度不能调节维修。

  (4)打开背光驱动电路图,逐一量测此线路上的各个元器件与好板进行对比,发现LB1703一端二极体值为0.71、另一端为1.6,而好板两端均为0.71,说明此电感已经损坏,原理图如下:

华为P9显示屏幕亮度不能调节维修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LB1703、显示及屏幕亮度调节正常。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遇到屏幕亮度不能调节只需量测背光驱动线路是否异常,如有异常更换异常器件一般能够修复,如遇无法测量到具体故障点时,我们首先考虑更换电感,其次再更换芯片,因为此线路电压较高、容易损坏电感,如此线路完全不通,还会造成开机黑屏等现象,总之,此线路故障排除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此线路器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