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亮 小修一例

楼主(2016-11-03):
电流1.1左右不动了 不显示 测量到U3无1.5输出。U3第4脚无高电入。测量到R57阻值无穷大且还短线。直接修复

血一宇 -2 别说R57无穷大,本来就没这个,不用分压,.
一只奋斗的鸟 -2 板子上都没装R57,就算装了,像楼主说的无.

网友:
lz没说明白啊?

网友:
说的很明白了呀   1.5V电压没有转换出来

网友:
电路部分还是比较好修 最怕掉电或者信号类问题难修啊

网友:
这个要是把J1直接短路也是可以的,反正1.5V 都是开机以后输出的电压.

网友A:
对于我小白来说的确是看不明白,楼主如果能将U3分析一下就更好了,是哪路电或信号没有出来,U3是干什么用的,这样才是更大的福利啊!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查Q4的G级来源

网友:
这个本子还是挺爱坏的

网友:
lz没说明白啊

网友:
秒杀特技,赞一个

网友:
断线导致不分压,最后结果就是转换电压不出。

网友:
@ 不是没装么

网友:
断线不分压 导致U3 G级无电压

网友:
不错啊修的挺好的

网友:
有图纸的还是好搞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我小白来说的确是看不明白,楼主如果能将U3分析一下就更好了,是哪路电或信号没有出来,U3是干什么用的 ...

U3  转换电压的N管

至于原理建议多查看下相关资料

网友B:
R57不是没装吗

网友:
绝对的秒杀!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R57不是没装吗?看这个电路R57可有可无啊!!!应该说是R56和R1347之间的线路断了还差不多
①點記憶
水贴一枚 你懂得!
详情

网友:
R57不是没装吗?看这个电路R57可有可无啊!!!应该说是R56和R1347之间的线路断了还差不多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跟着学习了。

网友:
请问下楼主 如何测量到R57阻值无穷大且还短线 说打二极体值 还是 。。。 谢谢

网友:
送钱的东西

网友:
电阻坏了引起的。我一般比较懒。直接拉。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R57到R56这间无穷大断线修复故障吧?

网友:
通病了 Y470喜欢出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应该是R56吧,R57应该是没安装的。。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理论扎实!

网友:
看不明白 是短路引起的么

网友:
电流到了 此步,应该是不出集显电压,内存复位没有把

网友:
这板子有没有遇到没有南桥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没电压的

网友:
这板子有没有遇到没有我的板就是不能触发,,不懂怎么查了南桥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没电压的

网友:
只想知道楼主的主板R57装了吗???

网友:
Y470问题多多的一台机器

网友:
试过了,不得行

网友:
学习了,但是没看懂!

网友:
这是cpu的内存模块啊。看是@没装,实际装了。这是不严谨的做法呢

网友:
是换了电阻就好了吗

网友:
话说是R57断掉,但是怎么可能无穷大,或者你直接说R57焊点断线,因为R57本身就没装

网友:
本人只是路过只是混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真的挺厉害的哦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估计是R57开路,导致不分压的,造成转换不出来

网友:
现在转换电压出问题的还是多--

网友:
碰到这机器直接秒杀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掉电真不好修,没法测啊

网友:
一目了然 U3 管子有问题

网友:
啊 不太明白

网友:
这种电阻确实不爱坏 楼主是可以的

网友:
看来是少电压

网友:
你这是捡钱的节奏啊,开启没有,直接拉个过来

网友:
哈哈,这机器问题真多

网友:
风扇底下容易断线

网友:
这个 有个节点 直接连起来就可以

网友:
r57图上写的没装。 竟然装上了。这图一点不严谨啊

网友:
这是不是因为D壳坏了造成的!

网友:
r57 实物装了?直接去了不拉到 r57这儿不会断线吧

网友:
就是断线引起的电压不出

网友:
U3的控制基高电压没有出,管子不导通

网友:
大概明白了,二级转换电压问题

网友:
控制极断路查电阻,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就这么直截了当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开启电压没出来

网友:
R57没有啊.

网友:
秒杀啊 这是通病吗 目前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很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
没有R57也可以转换出来啊

网友:
你是直接拉通两个1.5吧

网友:
R57没装,楼主怎么修的啊

网友:
电路的还是好修,信号的除了示波器不好弄

网友:
如果是我看见这个电流就干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就算这板子上真装了R57,然后真的像楼主说的那样无穷大了,那有区别么?+VSB过来 分不分压都是高, ...

所以才说 这是水贴一枚!

网友:
是不是主板风扇孔旁边的1。5V

网友:
R57没装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这么简单但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能把图纸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有图有真相阿

网友:
。U3第4脚无高电入。测量到R57阻值

网友:
电压转换的N官 U3

网友:
检到钱了,哈哈

网友:
对于我这个小小白来说  就是天书一样的

网友:
估计是表达错误 啊,,不要再纠结了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打错字了,表达错了,,,

网友:
学习了 看看能不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R57不是没装吗
估计是表达错误 啊,,不要再纠结了

网友:
遇到过几台,通病吧

网友:
我都是直接连起来的

网友:
这个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