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1945CWA显示器亮一秒就黑屏

楼主(2016-11-03):
开机能正常看到图像1秒就黑屏 反复开机就是这样,心想是高压这块有问题  拆机测了下高压接口瞬间有38V 马上又掉到19V 换19V电源故障依旧 APW各脚电压也正常 mos管阻值正常。板子有点像三星的 会不会像三星的通病呢?试一下刷程序 吧。
主控是,nt68652ufg

LGM190AI01 .zip

亮机程序

网友:
程序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LG的也会像三星一样,程序出错,,,。

网友:
上次,妞妞版主也是遇到这么个故障,也是刷好的,有的时候,经验也能误导。从而不怀疑程序。

网友:
亮下 就黑 一般是升压条有问题  程序的很少碰到 呀

网友:
很少碰到程序引起不亮的

网友:
维修的世界,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刷程序试试吧 一般能修好的 还有可能是输入保护二极管坏

网友:
楼主先写个程序试下吧

网友:
驱动板很像三星的板一样

网友:
这个驱动板跟三星像。

网友:
程序很少会造成这种情况吧

网友:
这种情况少见。

网友:
我还遇到过是电容的问题的,,,,并非所有都是程序坏...还遇到三星的ic坏,导致写不了程序的也有...

网友:
这种问题乍一看都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从未见过程序问题,不过还是恭喜楼主修好了

网友:
好的,可以用

网友:
修了十几年液晶头一回遇到说程序坏的 但我刷了的确能显示 但是有点小问题 有点抖动 原因并不是程序问题 是IC103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