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 R711损坏导致触摸失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P9 R711损坏导致触摸失灵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中国电信定制3GB+32GB版)

  一、故障现象描述

  触摸失灵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对于触摸失灵手机,首先考虑更换壳件排除壳件问题,再考虑单板问题。

  2、定位过程

  (1)更换壳件后,故障依旧,目检接口J1701周边外观未发现有异常。

  (2)用万用表量测I2C2_SCL,I2C2_SDA ,GPIO_193_TP_RST_N ,GPIO_192_TP_INT_N ,VOUT4_1V85等各路相关信号阻抗无异常。

华为P9触摸失灵维修 图1

  (3)开机用万用表量测I2C2_SCL(R711 PIN2),I2C2_SDA(R713 PIN2) ,GPIO_193_TP_RST_N ,GPIO_192_TP_INT_N ,VOUT4_1V85(R711 PIN1)各路电压,量测发现I2C2_SCL无电压,其他电压均正常。

  (4) 查看电路图I2C2_SCL一端是接CPU控制触屏信号的I2C总线,另外一端为VOUT4_1V85经过电阻R711为I2C2_SCL提供供电。由于一端VOUT4_1V85电压正常,故初步判断量测为R711问题。

华为P9触摸失灵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R711,开机量测电压I2C2_SCL为1.85V,电压恢复正常,开机触摸正常,故障修复。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对于触摸故障来说,大部分是壳件问题导致;如果壳件跟外观没问题,剩下的相关信号就只有供电、复位、通讯信号问题,从这几个方面排查大部分都能量测到问题。

网友:
怎么遇到的问题都是电阻电容啊

网友(2018-11-25):
金典啊,谢谢分享了!!!

网友:
开机扣触摸座。测电压吗/

网友:
可以直接短接吗????????

网友:
金典啊,谢谢分享了!!!楼主厉害

网友(2019-04-12):
有图纸就是好修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