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 内存报警维修经验

楼主(2016-11-03):
客户拿来说开机报警,直接报价,内存坏。拆机一看,里面灰尘很多,测集显电压没出,其他电压都正常。论坛也有很多同样问题的,有的说是内存供电偏低,有的是内存颗粒坏(这个比较坑爹),有的说是集显复合管坏。首先其他电压正常,集显电压应该是跑内存后才出,看灰尘大应该是CPU发热量大导致虚焊,加焊CPU,ok。

网友:
这个故障的判定 需要经验了 没走弯路

网友:
A1369报警的还真不少,算是通病了,经常遇到报一声和三声的……

网友:
我的触发电流上到1.1跳到0.9然后就停在0.6不动,集显供电没出来;有时候偶尔又能开机,CPU都重做了也不行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细心,快速秒杀

网友(2016-12-03):
估计会反修  这个问题 太麻烦了

网友:
单桥的,直接假焊,2台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一炮下去,六七百又到手了

网友:
为积分而奋斗的小菜鸟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报三声吧

网友:
苹果的修的比较少 但是这个机器内存颗粒容易坏

网友(2021-01-12):
等着返修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