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 L4001损坏导致CBT测试失败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P9 L4001损坏导致CBT测试失败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中国移动定制3GB+32GB版)

  一、故障现象描述

  CBT测试Fail,报错:GSM Calculate Tx report fail!(GSM发射测试失败)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对于GSM发射故障的主板,可以在非信令模式下模拟发射,用频谱仪点测通路上经过各个射频芯片后的频率值是否正常,来逐一排查器件是否不良。

  2、定位过程

  (1)使用ISEE工具模拟GSM发射,模拟功率28db,用频谱仪点测J5901功率为12db,正常为25db左右,说明此线路异常。

  (2)测量功率经过PA放大后是否正常,测量点L4001,测量其连接PA U5902一端为25db,另一端为12db,正常值应该两端都为25db。

  (3)测量L4001两端对地阻抗,靠近U5902一端为0,另一端为6。判断L4001损坏。

  电路原理图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L40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CBT测试失败的板,大多为芯片不良,但也有小料损坏,我们在维修时应该多测量,准确定位故障,不能盲目换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