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 系统总线电压偏高

楼主(2016-11-03):
触发后没有总线和桥供电,追查到Q30 GD级都是高电平 ,更换后跑吗,挡内存,测量系统管理总线电压4V,偏高,追查到KQ1,测量到1脚的分压电阻阻值正常,1脚2.6V,2脚4V 3脚5V,这个电压待机时就偏高 ,拆了桥以后正常了,更换桥后KQ1电压又偏高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你上传的是啥图片   看不到哦  你不会传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的是啥图片   看不到哦  你不会传图吗

嗯,编辑好了,

网友:
查查来源哪里高,或是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B:
这个板子我一般换LM3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我一般换LM324

已经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