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2就是不出VCCIO电压,RT8121供电IC

楼主(2016-11-03):
换了上下管电感,还有RT8121还是不行,输出电压0.23v,

网友:
这是查考图纸,请高手帮忙分析哈

网友:
这个是点图,奇怪的是怎么这个版本的点图都没元件型号查看,只有位置号

这个是点图

网友:
2脚开启信号  13脚  12V   8脚5V   先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