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卡LOGO

楼主(2016-11-03):
Y450卡LOGO ,有是又不卡   ,外设都拆了 还是一样, 有时不装无线网卡 可以跳过 ,放一下又不行 ,有时不装光驱 可以跳过,放一下又不行。 这个是哪里有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查BIOS 或者桥吧

网友A:
tf卡芯片拆了

网友:
搞定了没有啊。Y450这机子,难修。电路又不好跑。不清晰。

网友:
USB口坏了吧

网友:
显卡吧 Y450不好修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卡芯片拆了

估计就是卡槽

网友:
刷几个bios看看

网友:
写个BIOS先   再看看南桥

网友:
排除网卡和声卡吗?

网友B:
卡曹有问题,修到过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曹有问题,修到过摽过

卡槽?无线网卡的卡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曹有问题,修到过摽过

人家去了无线网卡一样的啊

网友:
这种问题倒是还没怎么修到

网友:
注意看看USB口

网友:
刷BIOS试试。从简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