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有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11-03):
p5g41t-m lx3  拿到手有复位不跑码,测试CPU电压,桥电压,总线电压都出来了,以为这样,供电就正常了,再也不管供电这一块,首先刷BIOS,换CPU 无果,于是网上查这板,大部分都是不出复位,但供电都正常,都是弄内存旁边那个822排阻 ,换后还是很失望,于是压桥,一样的故障,这板由于是自己的,弄了很久找不到问题所在,一放就半个月,这几天没事做,拿出来再看看,结果电压重新测试了次,发现内存不出电压,别的都有,很怪,看来上次修是没有测试内存这边的电压,走弯路了,不出电压,那我就修电压,问题确定这里就好办,看这个管理ICRT8120D 测试1 5脚电压11V 7脚只有0.4V,不正常,首先换掉,换了还是一样,那就是和开启这个脚相连的小三极管 ,找到拆掉,以前修都是类试不爽,这次不行,后来跑线和这三极管相连的旁边一个8脚小IC 3101B

    查一下这个IC定义查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算了,拆掉吧,上电试,可以跑码了,看来就是你的问题了,上内存跑码81

不上内存就是E0 报警,之后刷过BIOS,找回原备份的BIOS刷回去还是一样,晕,不会给我之前动的排阻没有弄好,再弄过之前动过的地方,按理就是这个电压问题的,不会是内存问题吧,再换一根内存看看吧,结果真是这内存问题,这内存在别的板是没有问题,换一根后正常亮机,

再插回自己一直用的内存还是跑那个代码,终于把这主板搞定.下次要注意了,一定要把所有的电压测试一次,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块,AMD 主板,也是这种故障,别的电压全出来,就是内存电压不出.跑81 内存不过  跑87内存已经显示,符上原板的BIOS P5G41-M LX3

网友:
亲   你发贴 不能把图片插到文字中吗  这密密麻麻的  试问有几个能耐心看完的  醉了

网友:
8脚小IC 3101B  我去看看这个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