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出问题,与电池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6-11-03):
dell主板,开机钮不起作用,测电池3.0v,有电。短接power针也不行。把电池拿出来,接上电就能自动启动,进系统,也可关机退出,反复几次都是这样。再安上电池,接上电还是不启动。换了一个报废电池,安上,接电自动就启动了。高手们看看,故障在哪呢?可以肯定是开机电路出问题了,可是跟电池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3.3v出了问题?

网友:
RTC电路  走一遍

网友A:
看下RTCRST是否是正常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RTCRST是否是正常的吧

谢谢。好的。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好的。查查看。

应该有电容漏电导致RTCRST#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