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不上电,后级短路

楼主(2016-11-03):
新机器刚过保两个月,不触发,拆机测试无三五伏,阻值正常400左右,插电瞬间有三五伏,是不是后级有短路,测量各大电感电容无短路,这EC是不是有程序,对于这种新机器没有思路,高手指点一下,三五伏芯片6585B,和1225C通用,换了一片还是一样,电感电容换了还是一样,会是那里引起的,待机0.044,开关有跳变

补充内容 (2016-11-13 13:21):
前两天解决了,是EC的问题,换了一片OK了,客户已取走,希望能帮助大家

网友:
待机是不是有点偏高啊 感觉不对

网友:
测下转换电路部分电压正常不

网友:
沉的好快啊

网友:
楼主有图纸么。分析下

网友A:
3V 5V 电感后面可以断开的吗  可以断开的话就把3V 5V 的后级断开试试

网友B:
待机 0.04待机偏高   新机器的EC是带有程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 0.04待机偏高   新机器的EC是带有程序的

以后新机器是少部分,还是全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新机器是少部分,还是全部?

具体还要看具体的EC信号  9012 8586 等有程序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第一次通电,裸板电流上到0.5维持几秒掉电。要拔了适配器过一两分种才能加电。这板子待机有3,5v,电流是0.004左右。

网友:
看看您们的分析!

网友D:
很多新机器3/5出来一下关断是正常的

网友:
新机器基本上都有程序的,不过,你的待机应该偏高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V 5V 电感后面可以断开的吗  可以断开的话就把3V 5V 的后级断开试试

断开后,也是没有,如果没有负载,电压应该没有

网友:
感觉待机电压有点偏高,现在新机器待机都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新机器3/5出来一下关断是正常的

其它同行待机时测量是有三五伏的,这片瞬间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后,也是没有,如果没有负载,电压应该没有

怎么会可能没电压   我不是叫你断电感。    3V 5V 是独立的   你只要以3V 5V 的 电容 为界限 , 断开一样的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