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XE V2.0

楼主(2016-11-03):
富士康H61MXE V2.0

_富士康H61MXE V2.0.zip

富士康H61MXE V2.0

网友A(2017-10-20):
刚刚好遇到一样的主板 开机不显示   下载来卡看  可以用不  没有CPU核显供电

网友A:
可以  开机了    但是  关机变从其了   怎么回事    是不是不兼容问题

网友B(2018-08-05):
试试看行不行 试试看行不行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C(2020-05-11):
刷出来怎么是清华同方的开机画面

网友(2020-09-17):
引用 网友C:
刷出来怎么是清华同方的开机画面

你刷错了  或者没有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行不行 试试看行不行 试试看行不行

绝对好用   已经修好好几台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开机了    但是  关机变从其了   怎么回事    是不是不兼容问题

你可以考虑散热是否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好遇到一样的主板 开机不显示   下载来卡看  可以用不  没有CPU核显供电

是BIOS  故障   刷上一定可以用的

网友(2022-01-15):
请问支持志强和3代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