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求助

楼主(2016-11-03):
宏碁本板号LA-6631P,机器被摔过,无待机,测主供电正常,待机芯片是RT8205E,测3 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16脚VIN 19V  13脚EN3.1V正常,开启8脚VREG3 17脚VREG5 3脚REF也正常。1脚ENTRIP1 6脚ENYTRIP2有1.5V左右的电压,9脚BOOT2  22脚BOOT1测都是4.5V,驱动管电压没有产生.待机芯片用51125代换过还是原样,求大神解答接下该如何维修......................

网友:
have try to flash bios????

网友:
查第1第6脚的电压来源 正常应该是在5V左右才能出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