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Y560-CLOO蓝牙、Wifi、GPS、FM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3):
华为Y560-CLOO蓝牙、Wifi、GPS、FM故障维修

  1、故障现象

  客户搜不到蓝牙、Wifi,或者搜索的到但是无法进行数据通信。

  2、维修技巧

  (1)搜索不到蓝牙、Wifi,先查看后壳蓝牙天线是否破损或者与主板的蓝牙天线弹片接触好,再查看蓝牙天线弹片是否变形下陷,以上都正常的话就升级最新软件,故障还是不能解决就直接更换主板。

  (2)打不开或者搜索的到,但是无法进行数据通信,可以升级最新软件试试,不行就更换主板。

  (3)GPS信号弱或搜不到信号,可以重新启动GPS,或者对天线弹片进行检查,打不开GPS就更换主板。

  (4)FM功能需要插入耳机,如果耳机不识别是无法打开FM的,打开FM如果不自动搜台,就更换主板。

  3、维修流程

华为Y560-CLOO 图1

华为Y560-CLOO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