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NE2200L 通病维修 附BIOS

楼主(2016-11-03):
机器故障: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屏幕不亮

故障原因:屏供电电容c48和c9易短路

两台的故障一样一台是c47短路,一台是c9短路,另外附上本机备份BIOS

网友A:
这个电容短路,会烧坏屏供电的P管子吗?

网友:
这故障一般也是要查半天的,越小的零件,查的越是蛋疼,楼主好耐心,可能是短路现象明显,不良就费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短路,会烧坏屏供电的P管子吗?

不会的,电容直接取掉就好

网友:
  这个板   我好像修过   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
技术过硬

网友:
开关是触摸的吧
触摸开关坏 的多

网友:
请问楼主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 故障是指示灯闪烁 屏也会跟着闪烁 按着auto按键正常 松开故障依旧 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