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8 LB1601本体不良导致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C8818  LB1601本体不良导致不充电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客户反映,手机充不进电,维修人员已换过Q1602 MOS管,U302充电开关芯片。

  2、原因分析、定位过程

  (1)检查主板外观良好,目测相关元器件均正常。

  (2)测量VBUS_USB及VBUS_USB_IN的线路,阻抗均正常,排除短路造成不充电的可能性,测量USB端口有5V电压输入,VBUS_USB_IN无电压输出,从这点可以排除充电芯片故障,将故障限制在USB端口到Q1602之间,检查R1611、R1608电阻阻值并与正常板对比,对比结果没明显差异。使用万用表测量C1617的电压值,首先为5V电压,过会掉到4.5V,然后观察到还有往下掉的趋势,再测量USB供电电压,电压值是一个稳定的5V电压,更换VBUS_USB信号上的电感LB1601后再测量C1617的电压时,发现电压没跳变了。

  3、结论及处理结果

  更换LB1601后,充电正常。

  4、总结

  对于阻抗正常的线路,不一定经过这个线路上的电压就一定是正常的。我们对VBUS_USB的阻抗测量过,但是这个线路上的电感本体故障却直接导致了电压发生跳变。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