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8 U201损坏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C8818  U201损坏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客户反映该单板不开机,用程控电源给单板上电,按开机键电流为0。

  2、原因分析相关原理图如下所示:

  由原理图可知无电流一般有三种可能原因:1、电池接口虚焊;2、开机键损坏;3、开机键相关电路或电源管理芯片损坏。

  3、定位过程

  1)目检单板外观良好,重点检查电池接口J1601,按键座子J2401无外观不良。

  2)用镊子短接电阻R2404无电流,初步排除按键座子J2401异常导致无电流。

  3)扣上电池接口,测量TP2612(VPH_PWR)电压为3.8V正常,由此可判定VBAT电压正常,排除电池接口J1601损坏导致无电流。

  4)用万用表量测R2404(KYPD_PWR_N)对地二极体值为0.78正常,初步判定开机通路无异常。

  5)如果想要PMU正常工作,除需要满足VPH电压正常外,还需要PMU内部电源工作正常,由于内部电源电压不易测量到,我们一般测量PMU的输出电压来判定PMU是否损坏,由原理图可知,测量PMU输出电压S1-S4无电压,由此怀疑PMU本体损坏导致电流为0。

  4、实物量测点

  4、结论及处理结果

  更换U201故障排除。

  5、总结:

  开机无电流应该从(1)电池接口虚焊,(2)开机键损坏,(3)开机键相关电路或电源管理芯片损坏,(4)单板短路导致无电流,维修无电流的单板应该从以上四点出发。

网友:
维修流程思路清晰老练,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