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8 U201损坏导致手机不读SD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C8818  U201损坏导致手机不读SD卡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客户反应手机插入SD卡无法识别。更换新的SD卡现象依旧。

  2、原因分析相关原理图如下所示:

  原理说明:PMU供给SD卡座工作电压,CPU供给SD卡工作时钟,SD卡通过4条数据线和CPU进行通信,CMD为SD卡执行扫描信号由CPU提供。SD卡侦测信号SD_DETECT来检测SD卡有无有效的插入。

  3、定位过程:

  关于SD卡故障,首先我们应该检查SD卡是否OK。然后再拆机测量SD卡卡座1脚到8脚的工作电压和PN节(参考正常单板)对地二极体值是否正常,若测量二极体值和电压均正常则更换SD卡座,若上面的测量值有一项或多项与正常值不符则需进一步测量分析。测量电压时需要分别插入和拔出SD卡分别进行测量,找到异常节点。再依照进行分析。

  用万用表量测SD卡各PIN脚对地阻抗值发现第四脚VDD为无穷大。正常单板对地二极体为0.68左右,其他PIN脚值对地二极体值均正常。由原理图可知PIN4脚为(VREG_L11_SDC)线路,由异常点分析此线路为SD卡供电,其供电由PMU控制,对此线路上的电容C2301进行电压量测,发现电压值为1.2V,正常单板的电压为3.0V。电压异常,VDD阻值无穷大,由此怀疑PMU损坏导致单板不读SD卡。

  4、结论及处理结果

  更换U201故障排除。

  5、总结:

  遇见不读SD卡故障的单板,应该从供电、数据、CMD、侦测信号等出发,找到异常节点。